[求助] 求助波峰不规则

楼主(2022-12-13):
小白求助!请教大佬们,我设计了一个基本的单端输出的折叠型cascade,交流仿真GBW=10MHz,-3dB带宽3kHz,增益是73dB,电源电压1.8V,最上面的PMOS负载管用了自偏置限制了因此最大的Vcm,out应该会在1.8-0.65=1.15的样子(应该是这样计算?),而输出的波形波峰处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感觉应该是单端输出导致两边不匹配所造成的,不清楚是不是,然后也想请教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谢谢大佬们!

电路

电路

时序仿真结果

时序仿真结果

楼主:
俺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只需要把仿真的精度调高,直接在option里面改扫描点的step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