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么做是为什么

楼主(2022-12-13):
如题,是个射频模块的输出线,为什么不直接在一根线上打孔,而是要拐个角出去再打孔?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这几条线附近有什么管子么?

网友:
谢邀,人在版图刚完成tapeout,没用

楼主:
搞,明白了,是为了让两条连线长度一样,如果直接在需要的位置打孔,会造成一条线长一条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