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实现 弹出对话框的方式获取某个信息

楼主(2022-12-13):
想弄一个脚本:比如脚本中需要获取libname,当脚本运行到libname这一行的时候弹出一个框,在框中输入libname后,如果libname存在程序继续往下运行,不存在报错。这个是使用什么函数哈? 有大佬知道吗? 谢谢~~~~~

网友A:
获取libName的核心函数就是 ddGetObj(libName) 其中libName是一个代表库名称的字符串。

但是你描绘的窗口操作,等候输入一个libName, 然后执行下去,这需要很多图形界面函数来实施的。看你这么问问题,那我也两三个字说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libName的核心函数就是 ddGetObj(libName) 其中libName是一个代表库名称的字符串。

但是你描绘的窗口 ...

通过hiCreateStringField:使用键盘获取所需字符串,hiCreateAppForm:创建GUI界面,hiDisplayForm:调用GUI界面 这三个函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