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错误

楼主(2022-12-13):
想实现在电路图里选中一个block,它要连出去的线都要highlight。

以下是运行的脚本,load后会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rocedure(dbkHighlightNetInSchematic()
prog((cv win objs nets)
cv=geGetEditCellView()
unless(cv~>cellViewType=="schematic"
warn("not a schematic view\n")
return(nil)
)
win=getCurrentWindow()
objs=setof(x geGetSelSet() x~>conns)
nets=list()
if(objs then
foreach(x objs~>conns~>net~>name
nets=append(nets x) )
else
nets=cv~>nets~>name
)
foreach(net nets
geAddNetProbe(win nil net)
)
))
hiSetBindKey("schematic" "ctrl<Key>4" "dbkHighlightNetInSchematic()")
以下为报错内容:

网友A:
最后的schematic改成Schematics ,ctrl改成Ctrl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schematic改成Schematics ,ctrl改成Ctrl试试

我这边改了这俩可以成功load并且工作,另外你没有贴报错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改了这俩可以成功load并且工作,另外你没有贴报错的图片

你好,现在改了那两个错误后可以work了,但是高亮的线是第一张图片里面出现的,如果想要以飞线的形式出现(第二张图片那样的)应该怎么改呢?,好像要加一句geAddNetProbe()~>probeDisplayStyle="flight"但是我不知道加在哪个位置,请大神指导一下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改了那两个错误后可以work了,但是高亮的线是第一张图片里面出现的,如果想要以飞线的形式出现 ...

你这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绝了,我贴的照片都在转圈圈显示不出来。 就是我想把高亮的线从一个pin以实线接到另一个要连接的pin。现在的脚本是要连接的两个pin显示的颜色一样,就看的很不清楚。不知道我贫瘠的语言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是要把AddNetProbe()以"flight"的形式飞出来。所以我觉得要加这一句AddNetProbe()~>probeDisplayStyle="flight",但是不知道加在哪里?

网友A:
就直接在你倒数第四行加,geAddNetProbe(win nil net)修改为就行了
geAddNetProbe(win nil net)~>probeDisplayStyle="flight"我这边修改完跑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在你倒数第四行加,geAddNetProbe(win nil net)修改为就行了
geAddNetProbe(win nil net)~>probeDisp ...

可以了大神,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