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小白求,助如何把抓取的信息做成对应list输出

楼主(2022-12-13):
现在批量抓取的信息是器件的名字和坐标,但是想把他们变成一个器件对应一个坐标的格式输出,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cellname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cellName
basename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baseName
xy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xy
输出举例:  cellnameA  basenameA  xyA
                  cellnameB  basenameB  xyB等等

网友A:
insts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foreach( inst insts
     cellName = inst~>cellName
     baseName =inst~>baseName
     xy = inst ~>xy
     printf("%10s\t%10s\t%L\n" cellName baseName x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s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foreach( inst insts
     cellName = inst~>cellName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s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foreach( inst insts
     cellName = inst~>cellName

那个能再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他输出到一个文档里吗

网友:
filePort=outfile("fileName" "w")
insts =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foreach( inst insts
     cellName = inst~>cellName
     baseName =inst~>baseName
     xy = inst ~>xy
     fprintf(filePort, "%10s\t%10s\t%L\n" cellName baseName xy)
)
close(fil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