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PDK Error问题

楼主(2022-12-13):
大家好:
   最近在安装一个PDK,安装过程中报错,如下:
*Error* _cstRegisterProcessRule: (CST-5197): An invalid "oaConstraintDef" field "snapGridVertical" has been provided.  To continue, ensure that it is     specified correctly.
这个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搞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期待解惑,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HOME/.cdsenv里面的设置冲突的话,就要看PDK的代码了,不然不知道哪里出错。

楼主(2023-02-08):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HOME/.cdsenv里面的设置冲突的话,就要看PDK的代码了,不然不知道哪里出错。 ...

这种错误不是所有的服务器上都存在,在其他服务器上相同的情况下安装没有问题(目前只能临时在其他服务器上装好,同步到有问题的服务器处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还不清楚出,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