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法错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22-12-13):
脚本实现功能:选中电路图中的器件,会将其要连出去的线高亮,但是有语法错误且功能不能实现请各位指正,谢谢!
procedure(dbkHighlightNetInSchematic()
prog((cv win objs nets)
cv=geGetEditCellView()
unless(cv~>cellViewType=="schematic"
warn("not a schematic view\n")
return(nil)
)
win=getCurrentWindow()
objs=setof(x geGetSelSet() x~>conns)
nets=list()
if(objs then
foreach(x objs~>conns~>net~>name
nets=append(nets x) )
else
nets=cv~>nets~>name
)
foreach(net nets
geAddNetProbe(win nil net)
)

)geAddNetProbe()~>probeDisplayStyle="/flight/"
)
hiSetBindKey("Schematics" "ctrl<Key>4" "dbkHighlightNetInSchematic()")

网友A:
语法的错误不多啦,把一个右括号往后移到最后就包住了prog语句段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代码的思路不会work,特别是geAddNetProbe函数用得不对,也没法改,要大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的错误不多啦,把一个右括号往后移到最后就包住了prog语句段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代码的思路不会work, ...

是的,如果不加下面这一句是对的,但是高亮的线没有飞出来,想让它飞出来才写的下面一句,但好像不能这样写,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不加下面这一句是对的,但是高亮的线没有飞出来,想让它飞出来才写的下面一句,但好像不能这样 ...

geAddNetProbe()~>probeDisplayStyle="/flight/"这一句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A:
代码段在geAddNetProbe(win nil net)这一句这里已经不起作用的, 对于需要层次结构的net,它的名称需要包含完整的路径的,但是获得这个路径....太麻烦,而且暴露了整个思路的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段在geAddNetProbe(win nil net)这一句这里已经不起作用的, 对于需要层次结构的net,它的名称需要包含 ...

大神,我该怎么改一下呢,真滴很需要这个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