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无法调用器件参数

楼主(2022-12-13):
请教下各位大佬,原理图调出来的器件无法自动显示参数,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让cadence默认加载参数,
是在home下的.bashrc文件下写什么调用函数,还是再别的地方呢

网友A:
Cadence自己的库里面的元件也这样?最好截个图说的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自己的库里面的元件也这样?最好截个图说的清楚些

请教下各位大佬,原理图调出来的器件无法自动显示参数,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让cadence默认加载参数,
是在home下的.bashrc文件下写什么调用函数,还是再别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自己的库里面的元件也这样?最好截个图说的清楚些

像这样,相同的库放在另一个虚拟机里面,用cadence打开就能显示器件参数,我推断是cadence配置问题,但不知道去哪个配置文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