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不显示错误原因了

楼主(2022-12-14):
同一个runset,只要跑如图所示的项目中的模块就不会显示DRC的具体内容,只会显示一个错误位置的坐标,但是跑其他项目中的模块就有DRC的错误会直接显示出来,各位大佬我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嘛

网友A:
试试在RVE界面的 View 下勾选 Check Text Pa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RVE界面的 View 下勾选 Check Text Pane

可以了,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10-11):
真的太赞了,看了一下午的rule,没想到是这里的问题,我也没有保存过我的设置啊,就是换了一个版本,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