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改pin name

楼主(2022-12-14):
请问在修改Terminal name的时候,这里增加<1>没有办法修改,是啥原因

网友A:
把整个pin删掉,在线net上写上inputmux_rsv_1p5v<1>,然后create pi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pin删掉,在线net上写上inputmux_rsv_1p5v,然后create pin即可。

大道至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