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如何将全差分运放的输入阻抗做到1G欧姆?

楼主(2022-12-14):
类似下图所示的全差分运放,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输入电阻做到1G欧姆?也就等同于输入接gate?

楼主:
似乎R1并不能做这么大,如果放在芯片里面的话

网友:
试试电流反馈运放,CFIA或者CBIA

网友A:
前面接个单位增益的运放不就好了

楼主:
接了buffer之后,输入范围不能到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接个单位增益的运放不就好了

buffer接入后不能达到负压输入了,而且在100mV以下电平环路增益比较低,线性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buffer接入后不能达到负压输入了,而且在100mV以下电平环路增益比较低,线性度不好
...

用P管做个电位平移,就能到负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管做个电位平移,就能到负压了

这种类似source follower,受限于工艺,随着输入电平的变化,这个offset变化还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类似source follower,受限于工艺,随着输入电平的变化,这个offset变化还挺大的;
...

你这个像仪器仪表放大器,应用场景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仪器仪表放大器,应用场景是什么啊?

就测量用的,输入电压在-0.1V-2V;输入阻抗大,可以保证输入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测量用的,输入电压在-0.1V-2V;输入阻抗大,可以保证输入电压的稳定性;
...

只要你输出不要求负电压使用IA的三运放结构应该没问题,输入是P输入,或者轨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输出不要求负电压使用IA的三运放结构应该没问题,输入是P输入,或者轨到轨
...

你好,那种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2024-06-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给个大致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