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语法问题

楼主(2022-12-14):
请问下,图一中在modport中为什么又申明reset_n的方向output,在clocking中不是已经申明了吗。还是说有什么其它作用。
还有就是如图二中初始化,为什么复位没有效。
谢谢大家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单纯疑问,在task rese中给frame_n和valid_n这么赋值合法吗?不用带进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疑问,在task rese中给frame_n和valid_n这么赋值合法吗?不用带进制吗?

可以的,这样子相当于全部赋值1,不用带进制

网友B:
第一张图中,我理解TB.cb.reset_n是和clock同步的,TB.reset_n和clock是异步的,所以TB modport的列表里专门写了reset_n。第二张图,是rtr_io.cb.reset_n不生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中,我理解TB.cb.reset_n是和clock同步的,TB.reset_n和clock是异步的,所以TB modport的列表里专 ...

对的,第二张图中复位没有效果。 传参是传的TB.reset_n。是不是因为这个参数是和clock异步的,所以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传参是TB.cb.reset_n那么复位就应该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第二张图中复位没有效果。 传参是传的TB.reset_n。是不是因为这个参数是和clock异步的,所以就不会 ...

从第一个图看,TB.reset_n的值改变后,TB.cb.reset_n改变的时间为:等到一个posedge clock并#1ns。

第二个图中,TB.reset_n赋值为0后,如果#2时间内能够满足上面的TB.cb.reset_n的改变时间,那么TB.cb.reset_n应该也是0。如果#2时间之内没有没有满足,TB.cb.reset_n就保持,直到#2后被赋值为1。

如果直接对TB.cb.reset_n赋值为0,我理解是能直接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