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反相器的ring OSC温度补偿方法

楼主(2022-12-14):
请问目前有没有针对基于反相器ring OSC的温度补偿方法?

网友A:
加电流源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流源偏置

是做成current-starved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做成current-starved结构吗?

是的

网友:
RFSOC电路里会加DAC电流源、温度传感器电路实现温度补偿的方案

网友B:
做个有温漂的bandgap,通过有温度系数的电流源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有温漂的bandgap,通过有温度系数的电流源去补偿。

您好,请问有相关论文推荐一下吗?

网友C:
10M以下的三级环振用RC控制主极点,对于R使用R+和R-相加作为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以下的三级环振用RC控制主极点,对于R使用R+和R-相加作为温度补偿

振荡频率在50MHz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有相关论文推荐一下吗?

我是在项目中有用到这样的架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论文,流片回来效果不是很好,频率温漂全Corner下1.5%左右。不过也满足系统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项目中有用到这样的架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论文,流片回来效果不是很好,频率温漂全Corner下1.5%左 ...

拉扎维书上VCO那一章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项目中有用到这样的架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论文,流片回来效果不是很好,频率温漂全Corner下1.5%左 ...

哦哦好的谢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先做个带温度系数的BG,然后用这个给ring OSC提供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