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运放极点问题

楼主(2022-12-14):
3点节点到地的总电容,是不是错了,不应该包含Cgd4啊,还要节点5 的,也不包含Cgd7啊

网友:
看不到图,但猜是交流地和直流地的区别吧

网友:
论坛暂时不知道base64编码的图片,下次上传为普通图片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png格式的不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ng格式的不能显示吗?

不是因为png的问题,是因为图片采用了base64的格式

网友:
个人看法:根据MOS小信号模型,3节点就是M2和M4的漏极,所以既有CGD2+CDB2又有CDG4+CDS3(忽略)+CDB4。

网友:
个人认为:3点的对地电容应该不考虑Cgd2+Cgd4,因为M2和M4的栅端不是交流地。5点可以包含Cgd7,M5的栅端固定偏置,可以认为是交流地。

楼主:
第3节点是不是应该包含CDB2+CDB4+CDS4+CGS6+CSB14+CGS14   ???

楼主:
第5节点 包含:Cds6+Cdb6+cgd7+Cdb7+Cds7 +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