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无法准确定位

楼主(2022-12-14):
大佬们,我跑完LVS后遇到了这个错,说我版图里有些线没连上,但是我明明连上了啊 找了好几遍还是没找到问题在哪,求指导

网友A:
这不是提示你bulk端没链接吗

网友B:
b和psub是bulk和sub的意思吧?这两个反映在版图里不是器件能连线的端口哦

网友:
NMOS的B端是P型保护环,PMOS的B端是N型保护环,Creat-Multipart Path f3,编辑一下对应层次,在管子周围画上它的B端,并正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提示你bulk端没链接吗

但是我是真的连上线了 查了好几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和psub是bulk和sub的意思吧?这两个反映在版图里不是器件能连线的端口哦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什么意思,为啥b和psub不能连线啊

网友C:
查看看是否有soft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看是否有soft connect

刚开始画 求教怎么查 谢谢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画 求教怎么查 谢谢1

这个说的是软连接,你看下跑lvs的报错,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
版图上报错位置是否打上了gnd这样的名字?必须是metal pin。

网友:
可以的话把lvs result,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是软连接,你看下跑lvs的报错,显示的是什么

warning里面确实会有这个错误,求教怎么定位并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warning里面确实会有这个错误,求教怎么定位并解决呢?

方便看下lvs的截图么

网友:
没画N阱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什么意思,为啥b和psub不能连线啊

不知道你是什么工艺诶,我接触的工艺大部分的bulk是以阱的形式存在的,需要通过画电源或者地条给到电位再连接出来。而sub是大环,这个环可以通过连接给电位。我也是初学,不对的地方烦请指正。

sub-bulk

sub-bulk

网友:
这个是大的block还是小cell,有没有区分PSUB的层次。

网友:
先过drc再run lvs看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
这里就是你线有的没连上,肯就差那么一丁点没连上,电路上应该连27根线你版图只连了15根线,或者那些红色字体器件你接错了,你双击他们看一看。

网友:
有没有sub ring

网友:
衬底没连接上吧?给个电位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