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cadence里这个器件在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14):
如图,刚刚入门,还有很多不解!

网友A:
basic中的noConn,就是有些仿真仅仅为了看输出管脚的电平逻辑,悬空会警告,那么可以接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ic中的noConn,就是有些仿真仅仅为了看输出管脚的电平逻辑,悬空会警告,那么可以接上这个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