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连线正确,但是lvs总提示layout的线和原理图的线不一致

楼主(2022-12-15):
用的标准单元库,layout时没有飞线提示,但是可以先在原理图中点选中要画的线,然后再在layout中连线,layout里就可以显示线的名字。所有的走线我都标了,但就是有两根标不了,所以一直提示有错,明明就是画对的

网友A:
看描述很难判断问题,可以截图这个问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很难判断问题,可以截图这个问题看看?

这是LVS的报错。原理图里面显示的是CIN,但layout里面显示不出来,确实是同一根线,但LVS认为是两根不同的线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相连的器件出了问题呢?比如说不认器件或是把两个器件认反

网友B:
看看lvs option里面的gate那里是不是选的turn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vs option里面的gate那里是不是选的turn off

确实选的是turn off,该怎么选呢?

网友:
hilight 一下错误的线,把线断开,再跑lvs

网友:
turn off 会区分逻辑门的A B

网友:
问下电路更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