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选中一堆器件以后让它们单独翻转操作而不是全部翻转的skill或者方法

楼主(2022-12-15):
球球各位大佬,大概就是选中一组instance,能够一键对这些器件进行每一颗的翻转/旋转操作(上下/左右/rotate)。(比如选中一排gate竖直的MOS管,能够将每一颗都分别进行旋转操作)

网友:
Q--Rotation(R0,R90,R180,270,MY,MX)

网友:
Q属性--rotation选。。

网友:
选中器件,q下,点红框内的

网友:
option-editor (快捷键shift+E)里
选项rotate/flip around combined center勾选取消掉

网友:
objs=geGetSelSet()
geDeselectAll()
foreach(obj objs
        geSelectObject(obj)
        _leRotateOrFlip("MX")
)

网友:
选中需要的,Q--Rotation(R0,R90,R180,270,MY,M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少了一步,还是要在foreach加上取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少了一步,还是要在foreach加上取消选择。

对的。忘记了。

objs=geGetSelSet()
geDeselectAll()
foreach(obj objs
        geSelectObject(obj)
        _leRotateOrFlip("MX")
        geDeselectAll()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