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的编译命令问题

楼主(2022-12-15):
我的文件目录和Makefile文件,flist.f文件是下面这样,编译的时候总是显示找不到文件,请问哪里错了啊?

网友A:
rtl.f里面文件路径不对,你在当前路径执行vcs指令的。
需要把对应文件修改为 rtl/xxx.v testbench/xxx.v
或者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B:
确实是flist.f的问题,里面的文件要带路径的,
./表示当前(以makefile所在文件夹为准)文件夹下
../表示上一级(以makefile所在文件夹为准)文件夹下
基本上掌握这两个就可以写绝对路径了,比如:
./rtl/mcif.v
其他的也都这样修改。
绝对路径就更简单了,复制一下要引用的文件,在flist.f中粘贴,路径就出来了。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flist.f的问题,里面的文件要带路径的,
./表示当前(以makefile所在文件夹为准)文件夹下
../表示上 ...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f里面文件路径不对,你在当前路径执行vcs指令的。
需要把对应文件修改为 rtl/xxx.v testbench/xxx.v
或 ...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