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线正确,但lvs一直报错,

楼主(2022-12-15):
还请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A:
不要怀疑,就是你连错了,CIN 电路要连6个点,你只连了两,肯定有线没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就是你连错了,CIN 电路要连6个点,你只连了两,肯定有线没连上 ...

我感觉像是有线short在一起了

网友B:
显然连线没正确啊,要相信工具

网友:
漏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连线没正确啊,要相信工具

我检查好几遍了,真的是连对的,有没有可能是两边的线识别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检查好几遍了,真的是连对的,有没有可能是两边的线识别错了

试试LVS OPTION 选择TURN OFF

网友:
参数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LVS OPTION 选择TURN OFF

我发现了这句话,是这句话的原因吗?

楼主:
兄弟们,解决了,不能拿最顶层金属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