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skill脚本如何调用shell脚本呢?shell()函数尝试出错了。

楼主(2022-12-15):
我想用virtuoso 的skill脚本调用我写好的shell脚本。
我尝试的操作如下:
在终端中,输入:cdsFinder & ,打开函数查找器,输入关键词“shell”,过滤出如下的函数,含有shell字样:

cdsFinder

cdsFinder

然后我尝试了sh,shell函数,帮助例程如下:

shell()

shell()

我写的shell脚本接口如下,含有一个参数,并用shell()函数调用:
shell(/home/test/one_step_lvs.sh test_para)
但是报错了: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请问怎么解决呢?还有其他的方法调用shell脚本吗?

网友A:
shell函数里面的变量需要用字符串,所以把操作系统命令用双引号包起来就可以了。此外,调用操作系统函数还可以用system()函数,也是字符串做变量。要考虑的问题是调用shell命令之后,返回信息或者值怎么接收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用到ipcBeginProcess这样的函数了,把信息通道和错误信息通道与操作系统对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ll函数里面的变量需要用字符串,所以把操作系统命令用双引号包起来就可以了。此外,调用操作系统函数还 ...

已解决,感谢大佬。

234

楼主:
补充一下:virtuoso中调用的脚本,脚本里面尽量用绝对路径,少用“./”这种相对路径,因为相对路径默认为virtuoso打开终端的路径。如果需要,在脚本里面cd 切换一下。也可以参考 Linux Shell脚本获取当前路径_小小鸟008的博客-CSDN博客_linux shell获取当前路径。

输出结果就在virtuoso 启动的终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