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线不能拿最顶层金属连吗?

楼主(2022-12-15):
比如最顶层金属是M6,我发现拿最顶层金属连线连线并没用,换到M5及其以下的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查看lvs文件里用的metal最高层

网友:
一般工艺里面有多层金属,各个公司设计的SPEC里综合成本考虑会选定部分金属层进行设计,在安装PDK的时候会设定相应的顶层金属厚度等,修改对应的LVS文件并加以说明。所以可能你的顶层金属失效的问题就是LVS识别的问题,连线可以用顶层金属连线,如电源线地线肯定是顶层连下去的。顶层金属还用来做金属电容等。

网友:
1.看看顶层定义的金属
2.检查下你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