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软件打开后突然不显示版图???

楼主(2022-12-15):
之前用的好好的,这次打开之后版图界面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怎么解决大佬们???有一个错误提示:*错误*dreInvokeDre:(TECH-3000001):无法打开cdsDefTechLib,因为找不到库。。

网友:
报错是说路径无效,检查权限问题,到该地址看看该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
重新attach一下PDK

网友:
CIW ——> Tools——> Technology File Mangager——> Mangager——> Att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