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版图打开后界面空白是啥情况啊?

楼主(2022-12-15):
之前用的好好的,这次打开之后版图界面突然什么都没有了,怎么解决大佬们???有一个错误提示:*错误*dreInvokeDre:(TECH-3000001):无法打开cdsDefTechLib,因为找不到库。。

网友:
工艺库没attch好吧

网友:
你没attach  PDK 库

网友:
启动virtuoso的路径是不是错了?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下

网友:
检查库的路径

网友(2023-01-31):
关联工艺库

网友:
1.检查virtuoso的登陆路径是否正确。
2.创建library时是否attach工艺库TF。
3.工艺库路径是否正确。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