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ter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15):
cv=geGetWindowCellView()
cv~>instances~>master~>cellName
("a_1" "b_1" "c_1")
cv~>instances~>cellName
("a_1" "b_1" "c_1")

运行这两句代码得到的结果一样,那中间的master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 是pecll的属性,都是区分一个pcell但是不同的参数的,创建不同的master的id,同样的参数就是相同的master id

网友:
cv~>instances~>?  这样看看是不是都可以查看到“master”和“cellName”,再cv~>instances~>master~>?,看看得到的参数里是不是也有cellname

网友:
论坛里看到的;master是pcell在数据库中虚拟化的一个视图,与一般instance的区别是,该视图的相关信息与原视图并不一致,而是与相关的参数有关,比如宽长不同器件的各个图层都会有所不同。而一般器件还有一个办法是可以打开对应的layout视图来获取shapes信息,而pcell必须用master。

网友(2024-04-23):
skpcell handbook的开头就说明了什么是mastercell和pcell的关系,你可以直接通过查手册获取,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