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 的poly电阻那种的方块阻值更大一点,为什么?

楼主(2022-12-15):
(无正文)

网友:
p+的更大一点,p+的导电离子是空穴,n+的导电粒子是电子,电子运动速率比空穴的快,所以p+的电阻率比n+的大,所以p+方块阻值比n+的大。

楼主:
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是新工艺应该是厂子那边的pdk数据有问题{n型的阻值大于了p型},老工艺是对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但确实有foundry的n+比P+大,而且也确认过。这跟多晶材料以及掺杂率有关,不是完全绝对的。

网友:
一般是n+ poly的方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