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哪位大佬设置过这个,麻烦帮我一下,小弟多谢了。

楼主(2022-12-15):
怎么设置鼠标移动到哪个窗口就能active哪个窗口?用鼠标单击来active窗口实在太慢了。

网友A:
在 Redhat里面是 System Tools -》Configuration Editor -》Apps -》metacity -> general
然后勾选auto raise, 再在focus mode这一项的值填写 mous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Redhat里面是 System Tools -》Configuration Editor -》Apps -》metacity -> general
然后勾选auto ra ...

您这界面我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界面我没找到啊

Redhat Enterprise Linux里面的下拉菜单,System Tools.

楼主:
redhat是在哪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不是redhat,是不是Ubuntu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用Ubuntu.

楼主:
我看到有redhat access  还要密码才能登陆

网友B:
如图所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试试。

求图

楼主:
  求图 , 就指望您了。

网友:
如图所示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楼主:
唉,我不是那个系统,不一样。

楼主:
奥,是redhat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是redhat系统

Redhat系统的话,用我教你的那个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