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

楼主(2022-12-15):
功能:调出一个输入框,输入数字来调整对齐的间距。可我用的时候间距并不是我输入的数字,我输入的数字并不能改变对齐间距,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
对齐的间距?不是可以设置吗

网友A:
align 不就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gn 不就可以实现吗

那个需要A再F3再选择use spcing,兴趣使然想试试一个按键调出个输入框来达到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