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modulator使用传输门开关谐波非常大

楼主(2022-12-15):
搭的三阶的delta sigma modulator, 采样频率4M,3bits量化,现在只有三级积分器的开关用的是传输门开关,且传输门开关的电压和时钟均用的两倍Vsupply。除了这三级的传输门开关,其他部分都是自己搭的理想模块或使用的理想器件。原本全理想时SNDR能有120dB, 现在加入传输门开关后SNDR只有90dB了。
我单独仿真过传输门开关,在后面挂了个1p的电容,然后加正弦信号,对输出进行fft之后结果SNDR也能有130dB以上。我认为这个开关是很好的了,想不懂为什么会导致谐波这么大
有无大佬说一下我的问题可能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既然已经确认开关本身导通电阻线性度良好的话,那就剩下三个原因啊,第一开关的宽长比选的太小导致RC时间常数接近或者超过你半时钟周期,使信号建立不完备;第二开关的宽长比选的太大导致开关的寄生电容太大影响了传递函数;第三NPMOS开关不能互相对消charge inj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确认开关本身导通电阻线性度良好的话,那就剩下三个原因啊,第一开关的宽长比选的太小导致RC时间常 ...

谢谢回复,我看过传输门开关的导通电阻只有一两百欧姆,关于第三个要如何判断电荷注入抵消的足够好呢,我是在固定NMOS开关的width之后扫了PMOS的width,根据结果的THD来确定NMOS和PMOS开关的比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过传输门开关的导通电阻只有一两百欧姆,关于第三个要如何判断电荷注入抵消的足够好呢,我 ...

还有一种可能,既然用了MOS开关,那么控制开关的nov-clk是不是驱动能力做的不够,导致nov变成了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