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的网表中仍有1’b0,1’b1的问题

楼主(2022-12-15):
大佬们晚上好,我做的项目在流片前被老师要求写checklist,其中有一项是要求布局布线后的网表内无1'b0,1'b1的表达,但是我看了一下网表中仍有1'b0,1’b1,tiecell也是正常加上了的。在论坛中搜索了一下,下面这个帖子和我的疑问是相似的
PR网表文件为何还有1'b1,1'b0这样的描述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该贴中的大佬提到,

在尝试导出网表时使用-includePowerGround选项后,网表中的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是1'b0,1'b1仍然没有消除。我基本可以认定这些1’b0,1'b1的表达为hierarchical pin的tieoff。

那么现在我有两个问题:
1.这些1'b0,1'b1的表达需不需要在流片之前修正,会不会对最后的芯片有负面影响?
2.保存网表时,-includePowerGround加与不加会影响什么东西呢?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啊,怎么会加完tie_cell后还有1‘b0和1‘b1 net

网友:
1. 如果你确定这些1'b0, 1'b1 是floating的,那可以忽略
2. 不熟悉option,看上去像是控制写不写device的pg出来而已,例如buffer,看一下是不是不加就只有两个pin,加了就多了pg pin

网友:
如果有问题,lvs erc会报出来吧

网友:
有些hierarchy pin上的1‘b0和1‘b1,是floating的,是不会有影响的,如果是在leaf pin上,必须加tie cell

网友:
1. 最好请前端同事去掉这种表达,事实上也是没有逻辑功能的
2.加了这个选项   输出的网表会带上pg pin

楼主:
朋友们,我找到原因了,这些1'b0,1'b1是hierarchical pins,解决办法,encounter导出网表时saveNetlist加上 -flat这个选项,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23-10-27):
hierarchical pin没关系,要确认一下不能有float的leaf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