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DDR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22-12-15):
我用的软件就ISE14.7
FPGA芯片:XC7K325T
DDR2芯片:MT47H128M16
DDR芯片总线宽度16位,BANK+ROW+COL就27位
在生成IP核时,生成的地址位宽却是28位!!!!
为什么?地址的位宽是以8位字节算的?如果就这样的话也不对,
当我正常操作时,抓波形的话,地址的最高位就找不到的,RTL最高位好像也是接地的,什么情况??????

网友A:
最高位是chip select,单个ddr控制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位是chip select,单个ddr控制器为0

应该是了,不过我选择的时候就只有一个CHIP,为什么还要多出这么一位,让人疑惑,而且原来用S6的时候程序中用的也是28位,所以有点晕

网友(2023-04-27):
可能是最大size 比你现在的size 大两倍,所以多1bit,然后reserved掉它,给一个固定值1或者0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