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版图问题

楼主(2022-12-15):
请问A B C这种电流镜结构的版图如何画才能做到失配最小呢,ABCCBA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找mos的gate和source端连一起的,把他放在最中间,左右放其他的匹配mos,这里比如可以放BBAACC。电流镜里gate和soruce接一起的是电流镜的源泉(根),所以把这种mos放在最中间最好。

网友:
可以尝试把A, B, C打散成更多的transistors,尝试不同的common centroid结构,可以参考 Alan Hastings 的The art of the layout这本书里提供的结构

网友:
IBIAS_CPD 作为电流基准,放中间对于I1和I2的电流准确性相对较好,推荐BBAACC。

网友:
最好多做几个m互相交叉放,不能把某个分散到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找mos的gate和source端连一起的,把他放在最中间,左右放其他的匹配mos,这里比如可以放BBAACC ...

没有gate与source接一起的管子。你的意思应该是gate与drain接一起的管子

网友:
要看A,B,C三个管子的相对尺寸了,一般A放在中间失配最小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找mos的gate和source端连一起的,把他放在最中间,左右放其他的匹配mos,这里比如可以放BBAACC ...

是gate和drain连在一起的,非gate和source端连在一起

网友(2024-05-19):
电流镜匹配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