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pattern generation for run_mode setting

楼主(2022-12-16):
各位大佬,生成Normal Mbist pattern的时候,MbistpatternsSpecification里面run_mode设定成hw_default和run_time_prog有什么区别?文档上描述不太清楚,就说hw_default可以shorter controller setup time,但是在ate 测试的时候,hw_default能pass,run_time_proj有很多fail cycle。同时create_pattern_specification带signoff生成tb仿真的时候是run_time_proj,如果改成manufacturing生成patttern的时候,会变成hw_default,抛开run_mode,剩余的spec一样。

网友A:
写出来 除了向量、tb  还有pdl   你可以diff一下两个pdl 来看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出来 除了向量、tb  还有pdl   你可以diff一下两个pdl 来看差异

谢谢回复,pdl肯定是不一样的,run_time_prog会多一段对controller和interface写入的过程,请问你平时生成pattern的时候run_mode是设定成hw_default还是run_time_prog?

网友B:
没有仔细研究过两者区别,一般用默认的设置,MemoryBist_P1是run_time_prog;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_P1是hw_default。
2022.3版本的tessent已经没有run_time_prog option了,改成了go_nogo。
你是基于什么情况想到修改hw_default和run_time_pro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研究过两者区别,一般用默认的设置,MemoryBist_P1是run_time_prog;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 ...

谢谢回复,当create_patterns_specification, MemoryBist_P1只有在signoff的时候默认是run_time_prog, 在manufacturing的时候是hw_default。我现在的疑问在于测试pattern在ate上,只有设定为hw_default才会pass,而run_time_prog是fail的?

网友B:
你是什么版本的tess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版本的tessent?

我用的是tessent21.1

网友C(2023-01-30):
在controller和interface里有若干reg 被串成了一条chain
hw_default指的是不去配这些reg 用这些reg的default的值 所以它可以shorter controller setup time
run_time_prog是pattern就会往controller和interface里给每个reg值  就是一条chain去配
如果是icl pdl和最终的design不相符 做sim应该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controller和interface里有若干reg 被串成了一条chain
hw_default指的是不去配这些reg 用这些reg的defaul ...

请问这个知识点文档里有描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controller和interface里有若干reg 被串成了一条chain
hw_default指的是不去配这些reg 用这些reg的defaul ...

hw_default
Specifies that the memory BIST controllers use the default (hardcoded) settings. This run mode requires the least amount of configuration for the memory BIST controllers to launch tests.
run_time_prog
Specifies that the memory BIST controllers run the BIST test using the scanned-in settings prior to test execution. Individual memory BIST controllers are first accessed and configured before they all execute tests in paral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