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电路震荡问题

楼主(2022-12-16):
请问大佬们帮我看看我这个带隙基准振荡问题如何解决呀?

网友A:
看一下nm6 drain 端节点电压和节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nm6 drain 端节点电压和节点电流。

drain端电压是不稳定的,是不是启动电路这个环路有问题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怎么产生基准电流的 就是你下面的两个二极管发挥了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怎么产生基准电流的 就是你下面的两个二极管发挥了什么作用

...

detlaV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in端电压是不稳定的,是不是启动电路这个环路有问题

vref建立好之后,启动电路就要关掉即nm6就要关掉。多看一下各节点电压波形是否符合预期,逐一排除问题。

网友C:
在pmos电流镜gate挂一个对vcc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mos电流镜gate挂一个对vcc的电容试试

好的

网友:
请问下 这种结构的BGR自身环路的零极点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D:
可能有两个原因
A 启动电路增益过大,导致上电时候上电环路不稳定发生振荡
B 电流源电路参数没调好,导致电流源环路增益大于1,不稳定,
   拉扎维书上讲latch up效应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问题

附上一个LED芯片反向电路里面的bandgap,里面有电流源和类似的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两个原因
A 启动电路增益过大,导致上电时候上电环路不稳定发生振荡
B 电流源电路参数没调好,导致电 ...

好的,谢谢老哥,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mos电流镜gate挂一个对vcc的电容试试

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