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和NMOS做运放输入对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16):
PMOS和NMOS做运放输入对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共模点不同,NMOS有下限约为Vgs,N+Vd,sat; PMOS有上限,比电源电压小Vgs,P+Vd,sat。看文献说,p管噪声会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128782-1-1.html

现在工艺都尺寸减小了,以前的理论都有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