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尾电流源

楼主(2022-12-16):
运放的尾电流源,如果给200mV 的vdsat  那么 同时增大W和L W/L不变,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坏处?

网友:
个人理解:
好处:flicker noise减小
坏处:面积增大

网友:
好处是电流复制更精确一些,因为L越大,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越小,坏处就是占用的面积更大

网友:
失调减小,面积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