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下载gvim

楼主(2022-12-16):
因为想要学习virtuoso脚本,需要gvim。论坛有很多使用gvim技巧可是我根本就没有TvT用terminal终端可以打开vim,不能打开gvim(见图1)

图1

图1

网络上大多的方法是输入yum -y install gvim就可以直接安装,我的报错(见图2)

图2

图2

查询网络得到的解决办法是python版本不匹配,需要修改。修改时遇到问题,权限不够(见图3)

图3

图3

请教各位是不是我哪一步有问题?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使用到gvim。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想想办法怎么弄权限,谢谢各位!
附上vim版本

4

4

网友A:
线上不行 就下到本地 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上不行 就下到本地 安装

好的,谢谢您

楼主:
本地下载需要用到红帽子:http://www.rpmfind.net
找到了一个应该能用的x86_64的gvim版本,下载是下载到computer/C/download里面,还得挪到虚拟机的目录下面才行orz
还是用vim算了,或者系统学习一下Linux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