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和NMOS交叉互连作用是啥?

楼主(2022-12-16):
且电路里电源VDD到GND之间有好多这种结构,大概十几个,请教大家,这个结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电容

网友A:
应该还有两个diode连接的MOS,形成ESD和fast transient 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两个diode连接的MOS,形成ESD和fast transient 保护

从照片提出来的就是图片这种结构,也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就这两个管子与VDD和GND如图片连接。且个数很多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decap, cross-coupled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