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DAC开关树结构为什么的输出电容比较低

楼主(2022-12-16):
看到一篇论文说DAC 使用开关树结构后输出电容变小了,不是很理解,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在这两种结构中,DAC的输出电容大部分即为开关的寄生电容。传统结构中输出电容为2^N个开关寄生电容并联,开关树结构由多个开关两两并串联组成,故输出电容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两种结构中,DAC的输出电容大部分即为开关的寄生电容。传统结构中输出电容为2^N个开关寄生电容并联,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