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用鼠标滚轮换过孔的skill脚本

楼主(2022-12-16):
这个脚本是最近在画图过程中经常从附近复制了一个via,但层不对,还得q一下点点点才能换,因为经常用到,搜了一下都是用鼠标滚轮控制过孔增减的,所以就参考这个脚本自己写了一个类似的。
================================================
upVia="upVia"
downVia="downVia"

procedure(ChangeVia(dir)
    let((cv instList viaList viaValue)
        cv=geGetEditCellView()
        instList=geGetSelSet()
        viaList=setof(obj instList obj~>objType=="stdVia")
        foreach(via viaList
            viaValue=via~>viaHeader~>viaDefName
            when(dir=="upVia"
                case(viaValue
                    ("via1" leReplace(cv list(via)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2"))))
                    (t nil)
                )
            );end when
            when(dir=="downVia"
                case(viaValue
                    ("via2" leReplace(cv list(via)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1"))))
                    (t nil)
                )
             );end when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
    list("Alt<Btn4Down>" "ChangeVia(upVia)")
    list("Alt<Btn5Down>" "ChangeVia(downVia)")
    )
)
======================================================

viaValue中的via1、via2可以根据自己用的工艺替换,也可以照着格式继续增加via3、via4等等。

目前这个脚本有个小问题就是换完一次via后会自动把选取的目标取消掉,如果要继续换还得重新选中,一直没想明白是哪一步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要换的层很少,就没深究这个了,如果有懂的大神可以告诉一下

网友A:
leReplace那一步,孔的dbId变了,就不是选中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Replace那一步,孔的dbId变了,就不是选中状态了

秒懂,感谢

网友B(2023-03-17):
修改孔后 ,不选中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孔后 ,不选中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换的层不多,所以就没改代码了。

要解决也挺简单的,把leReplace(cv list(via) list(list("via definition" nil "via1")))出来的值赋予一个新的变量,然后把这些变量合成一个newList,换完孔后用geSelectFigs(newList)再选一次,从视觉效果来看所选的via还是编辑的那几个,这就达到了修改后还是保持选中的问题。
上面的是思路,实际可能会有bug,debug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换的层不多,所以就没改代码了。

要解决也挺简单的,把leReplace(cv l ...

感谢你的回复,但是leReplace 的返回值是t,并不能把新孔的db提取出来。。,你的思路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没法在修改后获得新孔的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但是leReplace 的返回值是t,并不能把新孔的db提取出来。。,你的思路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

我一开始是想通过修改目标孔的via difinition来实现的,但没有成功,找不到门路,所以才用了leReplace()来替代,因为没有处理那个问题所以没注意到返回值的问题。

按照现有的代码来改的话,可以在case判断后的执行语句里利用leSearchHierarchy()、dbShapeQuery()、dbGetOverlaps()这类函数来搜索出修改后的孔,然后用geSelectObject()来选应该可行吧

网友C(2025-02-08):
请问是功能是把  via12 改为 via34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功能是把  via12 改为 via34的吗

是的,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提一嘴:这个脚本是我刚开始学习skill没多久写的,大部分时候能用,但在替换的过孔大小不一致时(比如Top-2的过孔换成Top-1的过孔)会出问题,closure、包孔大小这些都不会跟着pdk定义的大小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提一嘴:这个脚本是我刚开始学习skill没多久写的,大部分时候能用,但在替换的 ...

请问一下 我直接给这里赋值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我直接给这里赋值为什么不行呢?

你没权限,官方不允许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赋值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