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mem的顶层集成问题

楼主(2022-12-16):
大佬们有没有解决过这种问题:    在子模块里有用到uvm_mem,用default_map.add_mem的方式吧它加到map里,然后在顶层环境里希望继承一下,给它加个总线的offset之类的,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在顶层调到这个mem,给它一个跟子模块一样的地址,然后它会转换为子模块的地址加上总线的offset,给到总线的apb_addr上,目前尝试在顶层用add_mem会报错,说不能有重复add_mem。
    与之类似的,在子模块里的寄存器模型,用add_submap加到default_map里,然后在顶层用set_submap_offset就可以达到上面的效果,所以我想对于mem是不是有类似的方法可以操作。

网友:
直接top的reg_model例化block的reg_model不可以吗?
mem就在block的reg_model,也就不用再add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