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时序约束 get_pins data_reg/D找不到,但是在compile_ultra之后可以找到,请大神指点这....

楼主(2022-12-16):
其中data为寄存器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data_reg/D' in design 'my_design'. (UID-95)

网友A:
在compile_ultra之前,触发器还是gtech cell, 数据输入端一般叫data_in, 时钟端叫clocked_on, 输出端的名称一般跟特定工艺的cell是一致的,都是Q , Q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mpile_ultra之前,触发器还是gtech cell, 数据输入端一般叫data_in, 时钟端叫clocked_on, 输出端的名 ...

那DC综合时的reg_to_reg的约束应该怎么写?如多周期约束,我在compile_ultra使用get_pins data_reg/data_in可以get到 data_reg/data_in,但是compile_ultra之后会报找不到data_reg/data_in

网友A:
dff gtech cell在compile_ultra映射到特定工艺的触发器了,数据输入端名字一般就是D了。
可以试下 -to data_reg/*,或者方便的话就在rtl中用库单元例化data_reg,就可以写成 -to data_reg/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f gtech cell在compile_ultra映射到特定工艺的触发器了,数据输入端名字一般就是D了。
可以试下 -to data ...

使用-to data_reg/*不行,跟-to data_reg/data_in结果一样,compile之后应该是找不到它们。方便加微信吗?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to data_reg/*不行,跟-to data_reg/data_in结果一样,compile之后应该是找不到它们。方便加微信吗 ...

如果-from的reg就只是有到data_reg的路径,就直接-through from_reg/Q,不要-to也可以。

网友B:
map里DFF可能被改名了,可以试试data_reg_0_这种, 土办法就是你脚本最后把exit注掉,在最后dc综合结束的时候用get_pins 试一下,好办法是你直接导出getch看一下改成什么名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里DFF可能被改名了,可以试试data_reg_0_这种, 土办法就是你脚本最后把exit注掉,在最后dc综合结束的时 ...

嗯嗯,请问如何查看ge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请问如何查看getch?

elaborate之后 compile之前导出.v就是getch, 如果你有最后综合出来的网表直接在里面找你需要的寄存器就行,跟getch里应该是同名的

网友:
compile之前,SDC直接写:-from   [get_cell  data_reg],能被识别。
compile之后,不行,需要get_pins

网友C:
用set_pin_name_synonym 将gtech中相应的pin name都改为同工艺中一样的形式,也方便get,
如set_pin_name_synonym D  next_state

网友D(2023-04-14):
引用 网友C:
用set_pin_name_synonym 将gtech中相应的pin name都改为同工艺中一样的形式,也方便get,
如set_pin_name_s ...

学到了,那这个D和next_state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那这个D和next_state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吗?

是的

网友(2024-04-08):
你好,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在做多周期综合,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mpile_ultra之前,触发器还是gtech cell, 数据输入端一般叫data_in, 时钟端叫clocked_on, 输出端的名 ...

触发器是gtech cell的时候,对应的FF D端叫next_state,时钟端叫clocked_on,可以参考下面链接。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是设置data_in呢hh
通用顺序单元SEQGEN --- Generic Sequential Cell SEQGENGTECHSEQGEN 的数据输入引脚上的 group_path 约束 --- group_path constraint on data_in pin ofGTECH SEQ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