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redhawk

楼主(2022-12-17):
想请问下大家,使用redhawk软件的时候EM达到多少是可以接收的?500%?900%?,我看项目的EM peak模式下普遍超过了100%,这样的数据会有问题嘛?

网友A:
这个要看process的,一般dynamic mode 下peak的要求是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process的,一般dynamic mode 下peak的要求是100%吧。

我们是华虹的110nm下的工艺,虽然EMIR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还是想先跑通流程,看看哪里有没有问题。
那个标准的确是100%,超过100%的都标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