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栅衬底接VDD漏接到电路的管子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2-12-17):
RT,不太懂电路中这几个管子的用处

网友:
PMOS体电位接地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输入对管的dummy?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GDPMOS,是用来做ESD保护的,具体你要看版图,如果这个管子面积很大,而且位置很靠近PAD,那么就是用来ESD防护的。用这种管子做dummy会带来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