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中电流镜旁边的管子有啥用

楼主(2022-12-17):
RT,不太理解红圈中的管子的作用

网友A:
是不是少画了,因为还需要将电流镜另外一端拉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画了,因为还需要将电流镜另外一端拉到电源

另外一端拉到电源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端拉到电源是什么意思啊

避免浮空

网友B:
这是锁相环里的电荷泵,这样接是为了消除时钟馈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锁相环里的电荷泵,这样接是为了消除时钟馈通

请问为什么能消除时钟馈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