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环路增益中的相位裕度翘起问题

楼主(2022-12-18):
咨询一下,这个相位曲线有出现翘起的情况,这个结果会不会比常见的情况要好?毕竟相位裕度比较高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左半平面零点引起的应该,如果是运放最好是平的不要有翘起

网友B:
据说米勒电容会加入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半平面零点引起的应该,如果是运放最好是平的不要有翘起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米勒电容会加入零点

可能是我消零电阻选得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消零电阻选得太大了;

这个电阻不是越大越好,确实大了右半平面零点被推到左半平面,而且在翘起位置附近的某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不是越大越好,确实大了右半平面零点被推到左半平面,而且在翘起位置附近的某个频率
...

这个会影响建立时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