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vm嵌套的sequence中force某个值的方法

楼主(2022-12-19):
菜鸟提问:那请问uvm_hdl_force可以直接在sequence中使用吗?
我的case使用的sequence是一个嵌套sequence,我现在想要在嵌套的这个sequence中间对某个信号值force;
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能不能用你先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一般应该可以,但有些memory不可以。另外,VHDL的variable好像目前的支持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你先试一下不就行了?

有道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该可以,但有些memory不可以。另外,VHDL的variable好像目前的支持也不好 ...

感谢大佬,这个uvm_hdl_force我其实之前都没见过,是看到另一个帖子提出了这个方法;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访问Verilog的信号就可以,但VHDL不可以。好像这个是通过类似PLI访问的,所以对VHDL一般不支持

网友:
使用这个dpi接口,会降低仿真速度,大量force时不建议使用,只适合少量force;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访问Verilog的信号就可以,但VHDL不可以。好像这个是通过类似PLI访问的,所以对VHDL一般不 ...

底层的技术支持就是PLI/VPI

网友:
uvm_hdl_force,uvm_hdl_read,uvm_hdl_release,uvm_hdl_deposit,可以在sequence中

结合sformatf,可以for循环批量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