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能否屏蔽掉金属电阻?

楼主(2022-12-19):
如图所示,原理图和版图上的金属电阻尺寸不一致,能否把这些金属电阻屏蔽掉?

网友:
你这不应该要改成一致的么?

网友:
做成lvs box,只识别出端头即可

网友:
LVS FILTER r,可以用这个

网友:
你这个屏蔽的话,不就跟电路不一样了,这个不影响电路的后防吗?

网友:
除了屏蔽,也可以更换成新的容错值,TRACE PROPERTY rm5v W W 99  , TRACE PROPERTY rm5v L L 99。这样也可以 LVS PASS,但是这样不正式. 所以记得在正式使用LVS时,改回原来的大小。

网友:
屏蔽当然没问题,但是首先确定一下,你这个电阻尺寸不同,design是否了解并接受,因为从结果来看,差距其实不小,好奇为什么不能电路和版图一致;再之后,再说能否屏蔽的事

网友:
差的有点多啊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