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佬一个bg结构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12-19):
如果给他加一个启动电路,应该如何加呢

网友:
需要一个启动电路把pmos gate 下拉

网友:
看下面这个帖子10楼的回复,分享了一个反向芯片的bandgap和一个带启动的电流源电路

https://bbs.eetop.cn/thread-941033-1-1.html

网友:
这个不就是拉扎维BG那一章最后案例分析吗,那上面有启动电路的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