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浮电流镜class ab测试静态电流很大

楼主(2022-12-19):
  最近有个很苦恼的问题,我们流片回来,发现悬浮电流镜class ab测试静态电流很大,130mA多。然而在设计时是看过所有的工艺角,功耗不超过20mA。
  我们在class ab里面做个挡位调节偏置电流,每次调节偏置电流,都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激增。看过版图,觉得画的没问题。
  怀疑是悬浮电流镜不匹配导致的问题,但是现在用的工艺(海力士0.18)并不支持仿真MC。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是指不驱动任何负载,iq仿真是20mA,测试是1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不驱动任何负载,iq仿真是20mA,测试是130mA?

是的

网友:
corner下的iq波动是多少呢?

网友B:
不支持仿真MC 也可以仿真。比如将差分输入管或电流镜其中一边尺寸改变。 另外测试可以改变条件多测一些数据查找规律或验证分析。

网友C:
是不是版图上有软连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仿真MC 也可以仿真。比如将差分输入管或电流镜其中一边尺寸改变。 另外测试可以改变条件多测一些数据 ...

好的感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版图上有软连接的地方?

我经验不足,能说一下一般版图上会有什么地方出现软连接吗?我去查一下

网友(2023-10-18):
请问这个静态电流为啥需要mA级别

网友D:
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classAB的iq需要20mA?驱动多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classAB的iq需要20mA?驱动多大的负载?

音频功放,classab会比classd烧功耗一些,负载是4欧姆+33uH

网友E(2024-10-17):
楼主后面有进展结果吗,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面有进展结果吗,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

只能加挡位强行调了